东芝M600-01B开机掉电,原厂bios,花钱买的

楼主(2017-06-29):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开机用一会儿花屏死机,但是花屏不是显卡问题的那种花,而是像被干扰的那种花,花屏之后强制关机,再后就不开机了,加电到0.5左右就掉电,经过一系列判断之后,排除显卡问题,订新桥换好之后,开机20秒左右就掉电,进bios也掉,掉电前一秒 风扇狂转一下,排除过小电池电量问题,也排除过开关排线的问题,判断bios问题,可是没曾想,下了三个bios刷上去,两个原现象,一个不加电,连ec-bios都刷了两个,涛声依旧,一度怀疑自己的维修的判断能力,后来没办法,就花钱买了个bios,一下就刷好了,这年头,赚个百十来块钱,还得花钱去修 ,郁闷啊,主板版号la-6072p   rev:1.0  .英特尔独显的板子。

网友A:
觉得有用的,或者有谁下载了好用的,点下支持噢

网友:
刚才下载了,可以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回帖吧 没有积分了

网友C:
现在很多本本都是 你只要换过PCH就得重新刷BIOS 原来的BIOS就不得行了……要改的……太正常了……

网友D:
表示论坛没有表明版号什么显卡的BIOS全部删了

网友E:
为什么这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花钱去买,刷了,不行给退钱不?

网友F:
楼主可有机器花屏的图像,还没见过BIOS引起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花钱去买,刷了,不行给退钱不?

这位兄台,他家的bios质量你可以放心,我在他家买了不下于50次了,没有一次出问题的,退钱肯定不可以的,毕竟不是实物,您说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有机器花屏的图像,还没见过BIOS引起的花屏

亲 ,您没仔细看帖呢,是桥引起的干扰导致花屏,换了桥,才掉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论坛没有表明版号什么显卡的BIOS全部删了

应该这样,不然 有刷下载分的嫌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本本都是 你只要换过PCH就得重新刷BIOS 原来的BIOS就不得行了……要改的……太正常了……

原本以为,论坛下载几个bios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可是,连刷几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帖吧 没有积分了

  言论小心咯,别被版主罚分了呢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G:
还是工厂BIOS好使。

网友H:
现在很多都是BIOS问题,但是这种故障也是BIOS还是很少碰到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要合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工厂BIOS好使。

还是花钱的bios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都是BIOS问题,但是这种故障也是BIOS还是很少碰到的

换桥后,需刷bios才能正常开机,也挺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都是BIOS问题,但是这种故障也是BIOS还是很少碰到的

换桥后 要刷BIOS还是碰到很多,有些换桥后,机器变慢或者开机风扇常转等等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有用的,或者有谁下载了好用的,点下支持噢

顺便说一下,有朋友需要我这个bios购买渠道的,可以加我qq:25751825

网友:
谢谢了  刚好需要了 下载了看看。

网友(2017-08-30):
亲测OK,我的是东芝M600-01b  版号是 LA-6072P 症状是加电亮机 30秒左右 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2018-05-06):
都什么问题刷BIOS好的啊,我的不触发不晓的有用么

网友(2018-06-13):
支持,我怎么不能下,需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