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掉电

楼主(2017-06-29):
一块LL MIH61R MB 主板 开机在要显示时候 就掉电了 再开机故障一样  主板条件都满足 没思路了 求助   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知道 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对各种信号,开启EN好好查查对比下,看看有无最先掉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对各种信号,开启EN好好查查对比下,看看有无最先掉电的。

现在换了桥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对各种信号,开启EN好好查查对比下,看看有无最先掉电的。

现在换了桥还是这个问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了桥 还是故障依旧

这个不一定是桥问题,举个例子,比如VCCSA系统代理供电的EN开启有毛刺,也会出现这样的用着会掉电,然后又接着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了桥还是这个问题没好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多通道测量各路供电信号,同比对比下到底是哪个电压先开始出现问题,先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多通道测量各路供电信号,同比对比下到底是哪个电压先开始出现问题,先掉电。

恩 好的 多谢  我用示波器查下  还有我这之前回复那么多个 不是灌水了 网络不好 多点了 结果回复了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好的 多谢  我用示波器查下  还有我这之前回复那么多个 不是灌水了 网络不好 多点了 结果回复了这么多 ...

没事,最近网站在做维护,都有卡点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