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楼主(2017-06-29):
型号 :劲霸ATX-S410
故障现象: 加电无5VSB
电源结构 : 推挽半桥+后级磁放大

未发现 明显烧坏痕迹

保险未断

5vSB 独立小板

后级滤波无鼓包

后级采用7500+339

网友A:
这类故障如果芯片是集成了管子的话一般就是5vsb芯片坏。

网友B:
待机电路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故障如果芯片是集成了管子的话一般就是5vsb芯片坏。

是集成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是的 检查下 待机芯片 试试看

网友C:
金河田电源用了10多年,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电源,待机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河田电源用了10多年,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电源,待机芯片坏的多。

现在金河田电源质量不行了
没什么知名度了

网友:
拆下 辅助部分小板
辅助IC DM311
测试小板 电阻  二极管 电容正常

网友:
打DM311各脚对地
发现2脚

3 4脚对地

不正常
更换DM311后
2脚对地

3 4脚对地

正常

网友:
保险串灯泡 加电测试
灯泡一闪就灭
装上保险 加电测试
发现5vSB电压 在不停的 从2.几v 左右跳变
对比DM311 PDF 发现

光耦3脚 是接地的

于是短接光耦3脚到地

加电再次测试
5vSB

和绿线电压

稳定正常

网友:
由于DM311坏 引起的 无5VSB

更换后 测试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接主板进系统 拷机测试正常

网友D:
辅助电源芯片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的dm311

网友E:
现在好电源都卖垃圾了,以后不知道这行业还怎么做。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电源都卖垃圾了,以后不知道这行业还怎么做。楼主厉害

这是实话,我的电源修好了都不好出,一听是修过的,乱刀,相反那些假电源就卖的很好

网友:
楼主那个红星闪闪修好了没有?

网友F:
是5vsv芯片坏了吗.哪里的问题,也没有说出来.

网友G:
难道原来的光耦三脚没接地吗?从行文中应该算是第二个故障点:光耦三脚对地虚接吧?二者有什么联系?讨论一下会更有意义!

网友H:
这电源怎么没见 PFC 的线圈,金河田也是个省油的灯,哈哈~ 看 电路设计还是基本雷同。
电路图是楼主自己绘制的?,看楼主以往的帖,想必楼主的基础还是满扎实的,佩服。

网友I:
是的,这类故障如果芯片是集成了管子的话一般就是5vsb芯片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辅助电源芯片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的dm311

辅助电源芯片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的dm311
看来 修的很多的呀
就是DM31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这类故障如果芯片是集成了管子的话一般就是5vsb芯片坏。

是的,这类故障如果芯片是集成了管子的话一般就是5vsb芯片坏。

这个电源就是辅助IC坏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怎么没见 PFC 的线圈,金河田也是个省油的灯,哈哈~ 看 电路设计还是基本雷同。
电路图是楼主自己绘 ...

这电源怎么没见 PFC 的线圈,金河田也是个省油的灯,哈哈~ 看 电路设计还是基本雷同。

在外壳上边 PFC电感
早期的金河田电源质量很好 现在不行了

电路图是楼主自己绘制的?,看楼主以往的帖,想必楼主的基础还是满扎实的,佩服。

学习下画电路图的
也是新手 基础还是不牢啊 得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原来的光耦三脚没接地吗?从行文中应该算是第二个故障点:光耦三脚对地虚接吧?二者有什么联系?讨论一 ...

道原来的光耦三脚没接地吗?从行文中应该算是第二个故障点:光耦三脚对地虚接吧?二者有什么联系?讨论一下会更有意义!

光耦 可能原来是通过焊点之间的 焊盘锡连接的 拆之前 没有拍照 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5vsv芯片坏了吗.哪里的问题,也没有说出来.

是5vsv芯片坏了吗.哪里的问题,也没有说出来.

就是辅助IC芯片坏的 引起的

网友K: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修这个,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修这个,赞一个~~~~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修这个,赞一个~~~~

按也是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辅助电源芯片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的dm311
看来 修的很多的呀
就是DM311

有一段时间,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研究辅助电路,略有心得体会

网友L:
没有副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一般都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段时间,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研究辅助电路,略有心得体会

有一段时间,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研究辅助电路,略有心得体会

吧研究心得 分享下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副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一般都好查的。

没有副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一般都好查的。

是的 集成方案的 元件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