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6-29):
DELL  N4050 独显主板。机器进水了    处理完进水。待机0.036  感觉待机有点偏高,仔细目测了一下主板  没发现异常。用手摸了一遍主板   发现U6102 USB转换芯片发烫。用万用表一量  发现短路。从料板上找到一个芯片 换上  。待机目前是0.004    3V 5V待机电压都正常。EC供电正常。按开关,EC 第93脚 收到 KBC_PWRBTN#转换过来的 PSL_IN2,第117脚 PM_PWRBTN#待机电压是3V   接下来不知道测哪儿了    没有思路了  特来求助。

网友:
在线等   有大师吗

网友:
rtcrst#  lidsw#  rsmrst# pwerbtnout# ecrst#  32.768# srtcrst# +3v_pch  acinoc#  usboc#等等 一系列信号······

网友:
BIOS刷过了吗?试过没

网友A:
进水位置是什么地方啊? 查EC上电条件,南桥上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位置是什么地方啊? 查EC上电条件,南桥上电条件

能具体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位置是什么地方啊? 查EC上电条件,南桥上电条件

能具体些吗  EC和南桥的

网友:
太具体我说不明白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大概方向是这样的,你的图纸上有上电时序没?根据上电时序

网友:
南桥问题大点,

网友:
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事儿吧。。

网友:
进水一般都会腐蚀电阻,检查小电阻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毛啊 ,连个不触发的都修不了,去迅维学习吧

网友:
是不是后面短路哟

网友:
看看转换的电压都在不在!

网友:
换了待机芯片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烤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