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e430短路

楼主(2017-06-29):
早上接到一款e430,客户在上家没修好,检查外观后。拔掉电池插电流表待机直接0.38,一看短路.然后迅速拆机,发现上家动过待机,以为是待机坏了。测阻值正常,测桥阻值也正常,公共点也正常,心想这不科学?然后裸板又通了下电,发现电流表显示待机正常 ,直接矛头指向网卡小板,拆掉网卡小板一看也被上家动过,网卡芯片发烫,上家焊都没焊好,锡都连在一起,网卡芯片型号RTL8111F。重料板找到一个网卡芯片RTL8111E,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迅速上迅维查了一下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抱着试探的心理干了上去,通电一看完美良机,激动的一笔,然后迅速装机进系统试有线

网友:
网卡芯片  写mac地址吗

网友:
这样可以吗  我不懂 啊

网友A:
这个网卡芯片是可以自带mac的,所以有的说通用 有的说不能

网友B:
rtl8111f根  e   可以互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l8111f根  e   可以互换吗

能换   刚才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卡芯片是可以自带mac的,所以有的说通用 有的说不能

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是需要去试试的,不过网上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的PDF的话,可以先看看再装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一般会找PDF对比一下  楼主觉对是一个不安分的男人

网友:
八错八错。。。

网友:
运气不错,看你这帖子感觉楼主你挺像个骚年的

网友:
这个芯片我们都是直接换小板的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都是直接换小班2

网友:
这上家技术看来不行啊,这都能修漏了

网友:
是的的确确的技术问题,很多人都是当客户面来一把,然后告诉客户要留机,其实自己根本不修,拿过来我们修,但是碰上这种当面要机器的就软了

网友:
细心是维修的关键

网友:
楼主敢大胆尝试,不错

网友:
学习了啊王老师

网友:
上家焊工不好吧 你幸运了

网友:
也许是上家报价高,客户没同意呢,上家都修到网卡了,技术没哪儿烂吧

网友:
后缀不一样,我一般就上去试下再说。

网友:
牛B 这都没冒烟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不过这种问题上家也修不好?可能价格不合适吧

网友:
这个上家也够牛的,估计是用烙铁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