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发 貌似通病 有图

楼主(2017-06-29):
今天接到两台E430机器,问题都是一样的待机微微有点高 0.03,我看了下论坛上 有说是屏线接口电容有问题的但是我用万用表都量了大致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更具他们的维修状况我感觉也是那里的电容有问题,开量吧  最后再USB小板接口有两个电容栽下换好待机正常   触发亮机。虽然不一定是通病但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  PS:最好换成色好点的电容,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这绝对是通病 碰到好几台了 电容短路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搜藏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我修到过好几个了  各种问题的   这个很垃圾呢

网友:
我觉得  这样说通病  有点强求   这也就几台机器不足以说明是通病   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A:
其实你们错了,联想的thinkpad系列,电容是通病,不分位置,公共点上面的电容绝对是硬伤。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隔离保护,烂的跟没有一样,板子都烧成灰了隔离保护都没有动作,后级全完蛋,修过索尼的隔离保护,绝对会对其他品牌的隔离保护说:垃圾。

网友:
是公共点电压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公共点上面的电容绝对是硬伤

网友:
是个通病吧

网友:
这个最常见的了

网友:
这个最常见的了 故障明现

网友:
常见故障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们错了,联想的thinkpad系列,电容是通病,不分位置,公共点上面的电容绝对是硬伤。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

别的系列还好吧   E系列确实比较cai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E430拥有仁宝的点火回路才会这样被保护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保护隔离不过的问题吧,  电容取下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电容士短路了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电容只19v的电容还是

网友:
遇到过一样毛病的 电容短路

网友:
这是通病了,遇见好几台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不过先保存了!

网友:
联想的电容,挺爱坏的

网友:
短路挺好修的

网友:
碰到好几台了 电容短路

网友:
把它拆了不也行吗

网友:
通病 才挣钱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一般人都会

网友:
屏线接口哪里就修过几个这个地方还没遇到过O(∩_∩)O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修到过

网友:
一个公共点短路说成这样。。。。骗一分

网友:
恭喜老板发财!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不触发 换了剪板的EC 搞定

网友:
谢楼主先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以前修的Thinkpad SL410那批机子主板屏接口处电容击穿的多,E430暂时还没遇见过类似故障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吧,后续用的上

网友:
以前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不用换,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电容短路,是所以品牌笔记本的通病,还有手机。。。。。。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吗

是的  一模一样

网友C:
是短路了吗?还是电容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短路了吗?还是电容不良?

电容用万用表量   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用万用表量   通了

天天都秒杀,天天都有好生意!

网友E:
这个本子好像是95280的待机芯片吧

网友:
了;来了;‘了

网友:
我只能说呵呵了 这也是通病的话 那通病也太多了 东芝大电容那才叫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修到过不知道多少台了  公共点短路

网友:
e430各种问题 感觉质量真心不行

网友:
学习了,谢与他们

网友:
这是3 5供电的B+电容啊!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好多都是坏那里,大短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 就是电容短路了  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楼主可以学到了

网友:
还没遇到呢

网友:
楼主,那两个电容是短路聊吗

网友:
记下这种通病了,以后兴许能用上

网友:
如果你没有我真没有想到这里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e系列的确实好多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时间长了老化了?这个电容不容易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本子好像是95280的待机芯片吧

E420吧  你说的是 D95280

网友:
这的确算是个通病

网友:
拆掉 不要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之前也修到过一台 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们错了,联想的thinkpad系列,电容是通病,不分位置,公共点上面的电容绝对是硬伤。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

thinkpad系列保护确实差,上次一台短路,导致声卡,网卡,好多小芯片都烧了,甚至连南桥都烧了一个坑

网友:
这机器 好像有个毛病是 关机后每次要cmos 电池放下电 才能触这  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这个最常见的了v

网友:
这个电容在这个电路中,不要最安全,不用担心返修

网友:
昨天收到的E530也是这个毛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