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51 维修

楼主(2017-06-29):
有修过的吗?
不跑码,供电正常,没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查,您说的供电正常,这也太笼统了,别人很难帮上您!

网友:
既然供电都正常,那么查查各大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PG看正常不

网友:
各供正常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北桥上方的贴片电容量下不跑码有事是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