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enovo b545提示ERROR 1962错误

楼主(2017-06-29):
lenovo b545提示ERROR 1962:No operating system found ,press any key to repeat sequence,
按提示是找不到操作系统。
维修过程:
       一、此机是USB小板坏掉了,插上此小板掉电,不显示;除掉小板能开机,提示ERROR 1962:No operating system found ,press any key to repeat sequence,错误;
      二、换了一块小板之后,能正常显示了,还是报错;
      三、放过CMOS电池电,重设BIOS还是一样;
      四、刷BIOS程序一样;
      五、换CPU一样。

那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USB供电是否正常
再打硬盘,usb的信号阻值
不正常就修

正常的话进PE看是否能认盘,不能就换个测试硬盘
有就看下是否有系统,分区引导,mbr还是gpt,检查bios启动设置,sata接口选项
或用光驱托架试试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也很神奇,最后是我把一条内存拆下来,就行了。再把拆的内存用橡皮擦几下,再装上去也行了。

网友:
这样说起来,就量内存氧化,引起系统不能引导的。

网友:
内存那就怪的啊,明明是硬盘报错啊。。。。

网友:
电子产品,有的时候不能用常理解释。

网友(2017-09-06):
检查下能否读取硬盘,电脑数据线的

网友(2018-06-03):
最后居然是内存导致的问题,只是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