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不显示

楼主(2017-06-29):
     现手上有台联想 G470 板号 LA-6751P   不显示  ,电流跑1.O 几不动。不显示。各电压都正常。求思路。刷过BIOS 换过桥。EC

网友:
哪位大侠修到过此问题,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开始是没有CPU 供电,现在 CPU 供电出来了,不显示

网友:
换内存试试,我今天刚好修了一个,换内好了

网友: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吗,跑吗了没有,

网友:
集显电压有没出来  先换CPU试试

网友:
集显电压有出来啊。CPU也换过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显卡容易坏,怎么不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