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R2016J打印复印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7-06-29):
换过鼓芯,碳粉,定影膜一样

网友A:
你这是定不住影还是显像不正常,光看看不出来。如果定不住影检查下定影线路,用万用表就能测出,如果显像不正常,先换硒鼓组件,再看光通道是否被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定不住影还是显像不正常,光看看不出来。如果定不住影检查下定影线路,用万用表就能测出,如果显像不 ...

激光器应该好的,我也怀疑是定影那边的问题

网友:
代  换  下  硒  鼓  组  件  这  个  试  了  吗 ?

网友:
最好打印文件的时候打开看下没过定影部分文字显像清不清楚。

网友:
有条件的。整个硒鼓换换试试吧,。觉的是硒鼓问题多

网友B:
你先卡纸看看,确定是前面的 的问题还是定影后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卡纸看看,确定是前面的 的问题还是定影后面的问题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清洗激光器看看            !!!!!!!!!!!!!!!!!!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动怎么解决

网友C:
激光器清洁下试试 。也遇到过显影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器清洁下试试 。也遇到过显影棍

激光器看过了没问题,定影膜换过

网友:
赞成上说的,有条件的。整个硒鼓换换试试吧,。我觉得是硒鼓问题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 。。。。。。。。。。。。。。。。。。。。。。。。。。。。。。。。。。。。

网友:
换套鼓试了吗?纸张未进定影前图像也是这样吗?

网友:
激光棱镜脏了,用酒精查查马上OK 或者没有粉了,,,,,,,,,,,,,,,,,,,,,,,,,,,,

网友:
鼓芯看看磨损的厉害吗???激光棱镜脏了,用酒精查查马上OK 或者没有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