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摔机,重启,求助

楼主(2017-06-29):
摔得有点严重,不停的白苹果重启,不能识别,是不是USB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白苹果
白苹果重启

网友:
接电脑刷机 看下报什么错误 有可能基带问题

网友:
强制关机,再进恢复模式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你说的不能识别是连接电脑,不能识别机器型号吗??

网友:
不联机的情况先搞好再刷机看是什么情况,简单测下USB这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