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70 LA-6882P 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29):
一台联想Y570的笔记本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

废话就不多说了  拆开裸板测试 触发电流0.4左右 不会掉电 量各大电感 除了CPU供电 跟集显供电没有  其他电感都有电压  无意间量到U46 1 2 3脚 只有2.多V 感觉不正常  于是就在论坛找图纸来查一下    找到图纸了  但是下载分不够 查两分  于是叫了同事帮忙下了下来  开修

查到U46是5V的转换管 4脚5VS_GATE_R只有4.多V 明显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19V  SUSP也是低电平了 怎么会拉低呢? 于是拆了C842 还是一样 果断换Q99 拿下  唔使讲野   上图

实物图

再上一下亮机图

壳又是烂的  垃圾机

下载分没了  好心人看到加点分吧 没分下载图纸了  好惨啊

网友A:
有理论基础就是好,修机快

网友:
功底深厚,大有前途

网友:
思路浅析,细心分享到位!感谢!,

网友:
很多问题出现在控制电路中,所以从原理图中,更好的帮助解决类似如楼主的问题!

网友:
思路确实很清晰 直接命中要害

网友:
高手  学习你的  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论基础就是好,修机快

个人经验吧  修多了 自然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