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57 不开机一例 附加工厂bios板号 da0am9mb8d0

楼主(2017-06-29):
戴尔7557进水一例 简单问题 过程曲折   接机进水  开关位置进水 待机正常  开机无反应  拆机清理 开关排线 开关全部腐蚀,短接开关座可上电  问题简单了 换开关 换排线  。开机上电 电流0.9 屏不亮 。此机器单bios 8m  查各位置无进水后 先刷bios  恶心的几天开始了    论坛下了一个 bios刷上开机慢 但是亮机  问题锁定  于是又从论坛里下载了一个    就这个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202334

刷上开机秒亮进系统正常 。本以为结束了  第二天客户拿回来 说是掉电  打发走客户再测试 确实是掉电 总结规律发现30分钟准掉 这期间包括 pe  bios下  测试发现一样  温度正常  .测规律基本半天就过去了  。温度正常排出散热  因为之前进过水 怀疑有腐蚀地方没看仔细 又用放大镜好一顿检查 没发现问题   再后来.........温控 ec  cpu供电   南桥   能测的都测了 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半小时掉电 折腾两天 基本放弃了。。  最后一搏换个bios试试吧 竟然他x的好了,此刻啊 心中无数头草尼马奔腾而过啊,之前考虑过可能bios 不过又一想 已经分享出来的基本测试过  也确实是工厂bios 开机也需要fn+x   再刷还得去某宝买 百分之百 把他pass掉   没想到 就这么一点点  来回好几天   过程分享出来 各位同行遇到少走弯路
另分享出淘宝购买的工厂bios  戴尔7557  板号 da0am9mb8d0   已经各方面测试无问题   放心下载    另外 各位同行上传bios一定测试  ,你这小手一抖,下载分到手  下载的同行们却倒了霉了 不靠谱的程序害死人呐  !

网友:
我手上有个打显卡驱动就死机,而且是无限死

网友(2017-08-05):
这个机器有人说0.6都能亮机 我的0.5 内存过了 刷了BIOS 也不行 头痛哦

网友(2017-12-15):
我的机器刷完bios,就不出发了,换你这个试试

网友(2018-03-09):
shuolke说了那摩多    刷了 还是不照  谢谢 老铁

网友(2018-05-09):
手上有一台系统升级时风扇一直狂转,之后就死机,重启不亮,不知道跟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8-07-03):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30分钟掉电是一般是ME的问题 你没合称  不能怪人家程序

网友:
确实这个机子的bios 真是难配,我也下载了好几个,不是不触发,就是开机几次就开不了机了。再下你这个试试。

网友(2019-01-22):
有没有正确文件

网友:
BISO芯片刷机可以读内部参数全部是ffff,编程写下去就是提示超时怎么办

网友(2019-03-14):
迅维网很厉害的现在弄鑫制造图纸

网友(2019-10-27):
我刷完了风扇狂转不亮机,板号也都对,原来是上电0.8不亮机.

网友(2020-04-08):
我的I7 CPU下了不显示风扇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