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9):
没分,发个帖子挣个积分。//////////////////////前言...可略过//////////////////////////////////////////////////////////////
这是我修的第二个苹果,做维修这几年以来。
毕竟修的少,容我发一下感慨。
老手不用看,给新手一些参考。就我个人见解。我觉得修苹果有什么难点。跟普通笔记本
其实就电路,时序来说,感觉没太大区别。苹果再怎么样说来说去,用的也是INTEL的芯片。
那就脱离不了INTEL那个维修套路。
修这个,难就在不懂苹果的机制。
比如有什么不上电池上不触发,又没可调看不了电流,信号,电压,取的名字奇怪的。
比如什么PP1V2_S3,后面还加个S3,不知道啥玩意。以及一些图纸,换芯片难点,比如EC又要拆板的。
容易走弯路,一走弯路,就修不出来了。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但是懂了就很好理解了。
而且苹果,怎么说呢,也有好修,修多了,修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些信号,电压,位置都记在心里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修苹果简单。就上面那些例子。就足以为让我修不了。(毕竟我不是专业修苹果的)
包括下面这台,按正常查时序来说,我是修不出来的。
完全凭观察法修出来的,看到腐蚀。也就说没腐蚀我估计我修不出来这台笔记本了。
所以说我学到很多东西。

////////////////////////////////////end///////////////////////////////

好了,笔记本同行拿来的,说进过水。
拆开一看,果然,充电小板那里大量水渍。没有拍照毕竟,如果就这样好了,我也不打算发贴(太简单),如果没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处理好后,上原装适配器,电源灯亮绿灯。
按开关,无反应。风扇没转。
准备用可调,但我没这个头,直接飞线到主板上。
待机电流0.064好像,记不太清了。
按开关无一点反应。
我觉得可调只能看一下待机。应该是触发不了的。
准备测触发时序。这个测起来贼麻烦。测试点大部分都在背面。
如果把主板拆出来,键盘开关又上不上去,无法点开关。
根不得爹妈多生双手(当然,下次如果非要测就飞个开关,这是我想到的)
这样,我只能这样测,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那里有说该怎样一步一步测:我截取一断:

我实测键盘到EC,ON/OFF有跳变,而PWRBTN到桥是有电压的。
S3不好测,在背面,我就没测。
我就当不触发来修了。
测LID,EC供电啥的,都正常的,测不出什么名堂。
这时,我就想把主板拆出来了。
看看背面,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发现有几处腐蚀。
只有一处洗板刷过了,可以看到,已经断线了。
对照点位图发现是U1950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控制着主板几个PG信号 。
发现8脚供电脚断线了,补上断线后,我也没指望能好。因为这个板是不触发。
结果上适配器自动触发显示了。
此时,也可以正常关机。
但我以为是巧合。估计会不稳定。结果确定是不稳定。后面又不触发了。
最终,我通过一个情况发现。这板不是不触发,是触发了,跑的电流应该很小。而且掉电速度非常快。
要不然风扇也不会转。
是怎么样发现的呢,就是我插USB鼠标在充电小板上,每次一按触发,USB灯就会亮一下,可见是有反应的。
再次验证,找到内存供电,按开关发现内存有微小变化,0跳到0.1就掉下来,这个就可以证明触发是有反应的。
这就是普通笔记本不一样了,普通的就有可调电源。我至于走这个弯路吗。
改变维修思路。
还是把故障锁在U1950上,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腐蚀。拆这个芯片后。发现不光8脚断线,连芯片8脚焊点都掉了.......

只能飞线了,将它的6,7,3脚飞在一起就OK了。

主板装上,OK,自动上电,测试触发。间隔一段时间,再测试,这样测五六次都没问题。
之前可以5次能有一次上电都不错了。
看来,之前就是PG信号引起的,这种情况,不用想,都能猜到,它的上电电流很小的,都能跑到PG信号那个时序去了。这个要注意了。
要是没发现腐蚀,想修出来,估计得用示波器,一个一个测试各个供电,反复对比验证。
并且要对苹果上电时序表现很了解。才能找到故障。
反正我是没个条件修出来,也没这个耐心能力。还得多修学习一下。
我这个就是靠些运气,通过观察就找到故障了。
就这样吧,我修苹果也不多。纯粹是接到了,兴趣想研究一下(不然,三两下搞不定,就退给同行了)。也没必要花那么多心思去学,一年都接不到一个。
亮机图:

网友A:
一年接不到一个,你在那地方屈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接不到一个,你在那地方屈才了

主要修台式主板,同行附带修修。

网友:
哥呀,苹果也能上可调电源看电流的,亏你做了几年维修

网友:
找个线接到可调电源一样可以看电流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直接找键盘接口上的触发脚用镊子短接就可以触发的 而且现在卖的有苹果的可调转接头 可以备两个 要不然用适配器修 那就是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而且进水的机器 好多键盘坏的导致不触发

网友:
修苹果就是要心细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还没干过苹果的  楼主好幸运

网友:
修多了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直接找键盘接口上的触发脚用镊子短接就可以触发的 而且现在卖的有苹果的可调转接头 可以备两个  ...

我没试过,我是看论坛上说的,然后我就也是这么想的。这样,以后有机会可以备个。
那还不错,可以用可调看电流的话。维修方便了许多。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进水的还是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