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DELL 白屏 换 屏线

楼主(2017-06-29):
版号 10315-1M  因为白屏 首先 换了屏 、不行 。量屏供电 1.35v 左右 拔掉 屏线 恢复 3.3V 、我以为 屏线 坏了、所以 让 老板 订了屏线、就交给 老板了、过了一天 他 拿过来 还是一样、看来不是 屏线的问题、新的屏线 也是 1.34V 、拔掉 恢复、我在想是 是不是 这个6脚的 转换电压 带不起 负载、好吧、拆掉 、短接、久违的LOGO 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总结 因为这段时间 电脑太多 有点忙晕。。。。

戴尔 N4050 10315-1M.pdf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引起的。跟排线,屏 关系不大。

网友:
大多数都是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白屏都是凭供电3.3没到屏上面去 我一般打每段路都是短接 没得啥影响

网友:
这种错误我也犯过,主要是太忙。

网友:
生意越来越淡了

网友:
这是个失误

网友:
没人加分 吗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那不是待机就有 屏供电了??

网友:
要是我估计会直接镊子短接 跳过拔掉屏线这个步骤

网友:
突破0加分 呵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白屏多数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白屏的机器,,可以用手来回活动屏线。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来判断好坏

网友:
都老毛病了。。。。换毛线的屏线

网友:
总结得不错,主要是生意太好忙晕了

网友:
楼主走了点弯路啊!!!!

网友:
我这有个F8S白屏花屏,显卡换了好了半不时,又旧病复发了,不知道啥问题,谁知道吗

网友:
屏上边没有供电所以白屏

网友A: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给一秒、任性
支持 在给点鼓励 你说好不好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支持 在给点鼓励 你说好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