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13):
今天接手一个Y430P的进水机,板号NM-A031,这是一部分进水的地方,大家欣赏一下

进水好久了,拿到板子拍照然后一顿洗刷刷,然后把EC加焊一边,锈脚重新刮开补焊
周围的其他元件更换和补焊
上电,到0.1X掉电,装好洗刷刷之前拆下的CPU,跑码一路亮机
维修还未结束,亮机后以我维修进水机N例未返修的经验,给看着不饱满的电容电阻统统刮开补焊,能翘掉的统统更换,EC再次补焊
处理完后上电,发现不触发了...........
看了下EC脚位,发现EC条件基本满足,127、128脚重新加焊,上电触发,发现电流到0.2左右掉电,明显的缺点压啊
翻过来主板看了一眼,桥供电模块有腐蚀,处理完上电依旧
大师必备神器示波器上场..............
示波器测电压,3、5V稳定;1.35内存供电稳定;桥供电异常,虽然有1.05V但是有瞬间毛刺到2V,然后掉电;独立显卡供电,显存供电没有;CPU测得1.8V稳定
废话不说直接更换桥供电滤波电容,上电,电压瞬间就跳到了0.8,然,居然没跑马..........
重插CPU,内存依旧...........

看了一眼桥SR17E,老规矩,风枪伺候..........

吹完桥之后一路跑码亮机
这个我觉定明天上BGA加焊一下桥,虽然这种桥得换,但是目前就这样了,用不住的话再想办法
不怕修进水机,就怕问题不光在进水的地方....................

打住,下班了

网友A:
这是就迅维出来修机老司机,有爱好才会有动力啊

网友B:
喜欢修进水的 因为故障基本都能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就迅维出来修机老司机,有爱好才会有动力啊

有示波器才能开车稳啊,靠经验的这种滤波不良就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修进水的 因为故障基本都能看得到

是啊,进水机是好修,不过有时候进的多了处理起来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