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显示器,主板MT668DP VER2.1不通电

楼主(2017-06-29):
      同行拿来一台杂牌显示器新蓝的,不通电,测量12V电压没有问题,直接用的稳压电源试的,接着测驱动板电压,都没有问题,BIOS波形不对,肯定是BIOS不对造成了,不想麻烦就直接淘宝买了个,在淘宝买不用考虑配屏的问题了,刷后直接OK。现在分享出来给大家!!! MT668DP

网友:
线收藏了  以后遇到直接刷BIOS

网友A:
楼主写上显示器型号,大家也好参照刷。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程序丢的很多,LZ有次验证了这些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上显示器型号,大家也好参照刷。

主板MT668DP VER2.1,本来有好几个图片,结果太大没有传上来!你按照板子型号参考吧!

网友B:
是多大的屏? 屏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多大的屏? 屏号呢

抱歉啊,忘记拍照了,应该很多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C:
这个山寨显示器的程序有时候真的难找的,没办法,有时候还只能去买。等你买来了并且修好了客户来句不修了才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山寨显示器的程序有时候真的难找的,没办法,有时候还只能去买。等你买来了并且修好了客户来句不修了才 ...

这都是报价同意后,维修的,一般不会出现这郁闷事情

网友:
这种牌子的显示器目前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D:
最好附上不正常的BIOS波形和正常的BIOS波形。

网友E:
显示器型号,屏型号,板号都配上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不通电电压正常可以来着刷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附上不正常的BIOS波形和正常的BIOS波形。

以后你可以经常那个好的测试,看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型号,屏型号,板号都配上的话就更好了

一时疏忽,就忘记了,本来拍了好几张照片,因为太大了没有传上来!不好意思啊!

网友:
线收藏了线收藏了线收藏了线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