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6-29):
求宏碁E5-571G版号LA-B991P,此机开机0.5电压都有,就是不跑码,刷了几个BLOS都不行,麻烦有好的大神上传一个。
求助

网友:
是不是4代的u加热有惊喜

网友:
CPU空焊了吗

网友:
是不是开机 屏幕暗闪一下。。我也刷过很多BIOS都没好。。

网友:
好多都是屏幕暗闪一下。。上电电流0.046左右 不动

网友(2017-08-13):
这个搞好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没好,把机器退了,今天又来了台V3-572的,效果也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