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29):
先说说这个笔记本故障吧,可以作为维修经验给大家提供一点经验。论坛上各种原因都说过没有论证,NEC电容 ,BIOS。待机可以触发,不定时掉电但是不会时间太长一般几分钟就会掉电。这个笔记本故障到现在一共2次。半个月前一台TE4的图纸和这个TE5基本一致,但是是5系列,同行的当时修的抓狂,换EC ,刷BIOS,因为是掉电后电池灯和电源灯一起闪,怀疑是隔离这一部分,双通道对比公共点,温控信号,各个供电的PG都无果,后来同行那边客户催的急就退回去了,昨晚7点钟正好在给客户组装电脑,另外一个客户拿来一台L700客户说温度很高不能开机准备走人了,我说等一下我先开机看看,插上可调电源10秒掉电,两个灯一起闪,给客户说这个机器不是温度高,解释了一会报完价开始拆机,上次一个没修好这次心有不甘,上论坛一搜这种问题一大堆,有公共点的,也有BIOS,也有适配器的。因为前面一台笔记本示波器抓过波,掉电后待机都还有0.008-0.010来回跳动,按开关没反应,一个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是也连续修好了2个是刷BIOS好的。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159-1-1.html
于是先下载了一个EC的刷了无果,他建议两个一起刷,于是刷了桥的发现还是掉电,后面很多都说刷了没什么反应还是掉电。EC的BIOS损坏可信度很高,说桥BIOS坏的本人不信。可以看看下图:

此图为TE5中的桥BIOS,掉电后EC没有发出S5ON,关闭桥的待机。而桥的待机是采用S0电压不可能影响到触发,此时桥都还没有工作,又挨着看帖子也有很多说了是适配器问题,可调电源会掉电,原装不会掉电,此贴遭到了反对,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了个原装的试了。果然换了原装的不掉电。什么原因目前没找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掉电中的一种原因。也有很多是BIOS好的。如果你的也是这种故障可以先换个原装记得一定是原装一定是原装一定是原装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行再查别的故障,毕竟换适配器比较简单。下面附送备份下来的bios,板号TE5D,销售代码:PSK12Q,机器型号L700-C08R。

网友:
谢谢提示。  以后注意。综合考虑

网友:
结合实际判断,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果换了适配器不好这个BIOS也是备份的。可以刷一下看看。

网友A:
哈哈   换原装的一定是原装的适配器好的,也是够奇葩的  别的型号的机器碰到过 印象中记得是dell机子  不过这种情况的 少数啊

网友:
有时候真的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东芝的不定时掉电 我遇见过 电池  和开关问题 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换原装的一定是原装的适配器好的,也是够奇葩的  别的型号的机器碰到过 印象中记得是dell机子  不过 ...

DELL HP的中间针检测不到会慢,这种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还没有 碰到 这个 机型 谢谢分享  先收藏

网友(2019-04-10):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2020-07-02):
适配器换了也不行。那么就只有刷BIOS了……这L700设计真拉胯,散热也不行

网友:
感谢了,有的说刷EC就行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刷呀,刷BIOS的工具现在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