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台板的兄弟帮我看个问题

楼主(2017-06-29):
图中PQ800,PQ802 电压不正常,开启不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好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现象。谁修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你这样问,真的很难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哎呀

网友:
图中红色的地方电压不正常,但我没找到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多  尤其822

网友A:
你都有点位图了   查MOS管控制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点位图了   查MOS管控制级电压

查了 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点位图了   查MOS管控制级电压

查了 找不到问题

MSI
MSI

网友B:
这个要查图纸,修的不是很多,反正华硕的有一种情况,后级影响前级的供电,这个要注意。什么意思呢。
比如PQ800产生2.2V给PQ802 D极,然后PQ820产生1.2V。
如果PQ820,坏了。PQ800也不会有2.2V产生。
那么可以先修后极,看有无问题。它的管子,控制级822,运放开启什么的有无问题。
没问题,再修PQ800的电压。这样。

网友A:
各引脚电压都发上来

网友:
知道问题在哪里,却修不好,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引脚电压都发上来

这个。。。。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查图纸,修的不是很多,反正华硕的有一种情况,后级影响前级的供电,这个要注意。什么意思呢。
比如 ...

看得郁闷。。。

网友C:
应该是边上的运放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边上的运放控制的吧

是的,没找到问题。

网友A:
CPU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是正常的吗

CPU电压没有

MSI

网友:
加我QQ 1052316121  我帮你看看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