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1维修经验

楼主(2017-06-29):
ACER E1-421维修经验之谈
主板一插电,待机电流0.02 ,按开关,电流表跑到0.03。但是很奇怪,所有电压都没有,按正常能跑到0.03 ,就肯定有电压出,后来测试到IO:NPCE885LAODX,IO的主供电在按开关的一瞬间被拉到1.9V,但是系统的主供电3.3V,没变化。后来把IO的供电电感去掉,测量IO, 3.3V的电阻只有120欧姆,正常来说是有400欧姆左右,马上更换IO,机器复活了。
维修经验

网友:
这是今天成功复活的一台本本,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
老师机 6666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虽然问题不算太复杂,对LZ来讲,精神可嘉

网友:
看图思路很清晰 厉害

网友:
支持,楼主多多发技术贴,已经加分。

网友:
楼主修板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希望帮到大家,资源共享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
老师傅 666

网友:
直接换EC就好的吗?

网友:
楼主修的机器多呀,要不然不会那么快找到问题修好

网友:
ec确实坏的多

网友:
原来是EC问题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修的神速,赞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下次就知道聊

网友:
是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