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换硬盘刷机能过itunes提示有问题看图

楼主(2017-06-29):
在 淘宝买的ipad2 硬盘 ,客户密码忘记了 解ID的,卖家说是 ipad2 分 老的和新的 ,硬盘不一样,给卖家看过后 说新硬盘 拍过后买回 换好 刷机过后 激活 变成这样 了,有经验的大神帮我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刷机 都过后,itunes 就提示 这个报错了,也激活不了。

网友:
重置ID有时候也会遇到硬件不匹配的时候,建议重刷系统或跟换回原先的配置

网友A:
硬盘没装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序列号有问题。重新改一下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装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硬盘没装好刷机不过。这个是序列号不对。写的号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你写个不就行了

网友:
我想楼主应该没有硬盘修复仪吧,有的话该一下序列号就好了。

网友:
是的 没有硬盘 修复仪。直接在 X宝 买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