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刷BIOS

楼主(2017-06-29):
KB9012刷BIOS

用的上图的方法,供电用的主板上的,但总是出现引导错误,无法刷

最后才把供电3.3V的电容接到BIOS的转接头上的8脚,然后主板就不需要供电了,直接刷就行
此板是东芝S40 LA-9861P 独显

这是故障想象,但是电池电压是3V,原装键盘不管用,摁不摁没反应,外接键盘摁F2能进BIOS, 不知从哪查起,原装键盘不能用,感觉像是EC或EC的bios问题,但刷了不管用,按自检时序来说,自检完内存后就自检KBC、声卡网卡,然后自检显卡并亮机,而咱们的机器已经亮机,并显示字母测集显供电为0.9V,感觉不正常,一般为0.45V,而且用万用表是测不到电压的

桥的BIOS刷过了,不管用,EC的BIOS也刷过了,也不管用,从咱论坛下的,大家支支招

网友:
CPU供电0.8V,集显供电0.9V,独显供电也是0.9V

网友:
线收藏  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一直没刷过,收藏了下次刷刷试试

网友:
有时候这样刷提示是否上电

网友:
直接买个剪板EC,试试把

网友:
我觉得就是EC问题  买一个带程序的吧

网友:
我都是淘宝上买的让商家帮我刷好发回来

网友:
买的 都是带板的

网友A:
线连接的不错,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连接的不错,支持。

谢谢!!!不过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还没刷过呢 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EC的问题 网上买个带程序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