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T131A11W维修屏暗

楼主(2017-06-29):
sony SVT131A11W维修屏暗
sony SVT131A11W笔记本开机屏暗,换了液晶屏也屏暗,清洗接口也不行,量一下,各个电压都有,拆了屏暗开关,屏幕亮起来,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lid问题,这个钱好赚

网友:
楼主说的是LID信号吧

网友:
  可以的    lid

网友:
休眠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休眠开关LID吧

网友:
lid信号出问题是会这样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

网友:
这个钱好赚

网友:
LID引起暗屏

网友:
暗屏开关,其实就是lid休眠开关嘛

网友:
学习了 lid暗屏

网友:
屏暗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会引起屏暗啊?学习了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休眠开关坏引起,屏暗  不触发。等故障

网友:
屏暗我第一反应就是笔记本上半部份飞线,简单、快速、有效

网友:
最好换个,有的客户需要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