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0 机器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7-06-29):
机器来时不加电,换了南桥后能亮,就是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系统换过,驱动是官方。

网友:
喇叭先确定是不是好的,在做下一步打算换系统  声卡 南桥等等

网友:
量喇叭是不是通的

网友:
E420?耳机插口检测电路查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再不行,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耳机接口先测量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测下喇叭好坏,在喇叭好的情况下,换个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