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无法启动实修

楼主(2017-06-29):
拿到主板先量 PWRBTN 0.9v 不对,跑线到IO旁没连接疑似断线,补完线恢复正常开机,收工

网友:
华硕的确实经常断线或者排阻坏导致不启动

网友A:
有点接直接还跑线么,不通直接飞线哇

网友:
都是送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接直接还跑线么,不通直接飞线哇

美观问题

网友:
电源绿色线断线的,有碰过

网友:
0.9V,开机排针电压太低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排阻真是容易挂。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线腐蚀的吧,最近也修到很多板子是断线的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线腐蚀的吧,最近也修到很多板子是断线的问题的了

是的,一直看不到那断线,这来挖掉底座,查到最这是底座下断掉.

网友:
好技术,,秒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