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插电自动上电 非通病

楼主(2017-06-29):
话说  最近修的主板 都是H61  B75 B85类型的了
同行送修一张 华硕B85M-K 插电源自动上电
点触发 可亮机 关机风扇还在转
搜索论坛 好多说是PQ603 那个P管坏 我也就直接换

结果是然并软啊
还是得 自己的问题自己找啊
打绿线对地值 400多 为短路 怀疑 IO已坏
断开PSON 连接IO的排阻 插电 果然不强制上电了
于是 换掉IO

完美亮机

网友:
为短路 改 未短路  自己喽自己占

网友:
错过时机了,晕倒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B85开始修了。一般自动上门,点开关可以开机的,基本上都是IO坏了,最近修了好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是遇到桥空了     BGA一下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IO坏,拉低绿线,自动上电,换IO

网友:
华硕小IO也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IO很 容易坏的

网友A:
对地400多也是短路吗?正常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400多也是短路吗?正常是多少?

说的就是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未短路

额,为 未 傻傻分不清

网友:
新型的主板的确很多是IO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