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9):
接修一台G480,待机电流,0.115A,不触发,很明显主板有轻微短路,拆机通电,无待机 3V ,5V, 待机 芯片TPS51225发烫,量51225,3脚有2.2V,13脚无 5V线性电压,根据经验应该就是线性电压有短路,烧机,烧3脚,电流表调到3V 2A,电流表开始大电流,最后很正常,心喜,不会是大电流把那个电容直接烧断开了,就这么好了,调到20V通电,电流0.010A,很正常,线性3 5V有,待机3 5V没有,不触发,那就查条件,如图1 查+RTC_VCC,很走火,第一个条件就出问了,Q6001第三脚只有0.3V电压,一看Q6001上烧了一个小洞,第二脚有3V,还发现纽扣电池也无电压,换上电池,Q6001,通电,故障还原了,待机,还是0.115A,量Q6001第三脚,只有38欧姆,很明显短路,心想,烧机时把Q6001,烧断开了,把后面的短路部分给切断了,反正Q6001后级也只有几个电容,那就一个一个的断开吧,火气还真好,拆掉C6003,不短路了,如图2.通电,开机,电流一至升到1点几A,正常修复,完美亮机。电路图在后面

G480 LG4858L 11326-1.pdf

网友:
这也算简单维修?修好了都简单,修不好的都复杂。

网友:
楼主思路条理清晰确实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这已经不是简单维修啦,厉害,清晰的思路

网友:
笔记本的电容短路的很常见,电阻短的基本看不到!

网友:
不错,基础扎实

网友:
优秀的基础+清晰的思路,这就不是简单维修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