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mos管焊接的苦闷

楼主(2017-06-29):
今天tm的出了邪了,焊了好几个上去都冒烟 到底是哪里不对,我就是想问问经常焊这个管子的大神温度应该调多少,我用的是安泰信850B。不是芯片的问题芯片也换过的。也不短路。现在已经烧了3个(冒烟)。求温度和风速参数?

网友:
PPD 868D  400度左右,风速2

网友:
你风枪没问题,把芯片换有铅的珠。另外电源芯片一起换了吧。

网友:
可是焊歪了,我用的也不是这个风枪,400度,2分钟不到芯片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没有焊好过

网友:
看来你没有修过手机啊,这种芯片都不是事,用0.3的锡珠我是用400度3档吹的,基本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太好焊

网友:
要重新植株才能成功   自带锡珠成功率很低

网友:
没焊过,按平常mos管可以焊完后从  芯片  那里打下dgs阻值

网友:
哥们,先看看主IC吧。

网友:
这个板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经常焊爆

网友:
这个芯片 坏的也多

网友:
这个 管子焊接温度低点

网友:
我们都是把买回来的芯片,重新植锡后再焊上去,不然肯定会短路,它自带的锡球太大了

网友:
X220也是这种,我换了个拆机的,一次搞定。我的方法是在板上植球,不过有些时候拆机的比新的芯片好用。

网友:
这个。。。。我到现在那没换过

网友:
芯片质量不好吧  换一家看看  一般我换这个都是旋风  风枪

网友:
买的芯片最好自己植一下, 850 温度6档 风速2档

网友:
换这玻璃芯片 我都是一样的吹,可能是你吹上去连珠了     我都是托平吹上去然后按住

网友:
可是焊歪了,我用的也不是这个风枪,400度,2分钟不到芯片自动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