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C03N二修已修复

楼主(2017-06-29):
机器型号东芝C300-C03N版号6050A2381501。机器为二修机器到手插电看保护隔离没过,拆机测主板无短路,上家换过EC和待机芯片51125. 测BQ725(4脚无24V高电平)测20脚19V。6脚分压后2.7V。16脚基准6.0V。换725后保护隔离导通。AOCK为低电平断开725的5脚后ACOK正常3.3V。直接换EC换后ACOK正常。此时无3V和5V待机电压。 查工作条件VCC REF LDO都正常。只有1脚和6脚不正常。1脚低电平6脚1.5V左右正常。追查来源受控于 EC_PWR_ON.这个信号要为高才正常 查EC工作条件 供电 复位 ACOK LID PWRSW 都正常。测EC ROM无波形。拆EC ROM打值正常。刷EC程序结果一样。换EC ROM芯片刷好程序有波形 。插电触发亮机。烤机

网友:
不错,够专业够快

网友:
楼主测的是BIOS片选的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