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不出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17-06-29):
故障,cpu供电芯片处进水,5v大短,
更换cpu供电芯片,和上管之后,自动上电到0.247.不出cpu供电,这个是集显板。
去掉24脚相连电阻还是不出cpu供电。
芯片是95831,条件满足,23脚VIN-19V,22脚VDD-5V,456脚1.05,7脚开启5V,10脚不正常,正常为1V,测量为0V。
10脚   连到SL0305  SL0305连到好多地方   其中的R0307另一端有1V   过来被拉低了  和电阻无关    换了95831还是一样
不知道这个95831的10脚  为什么会被拉低,求助

已刷bios 换过cpu

网友:
要仔细检查进水腐蚀的地方,腐蚀发黑的电阻要更换掉。有示波器看看上管有没有瞬间波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