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M独显 鲁大师只有几帧?

楼主(2017-06-29):
本子是神舟四代I7+840M,玩游戏卡得不行。系统重装,装好没有独显驱动,用驱动人生检测,检测不到独显,鲁大师能检测到独显并能提示可以打驱动。后驱动在英伟达官方下的最新的。
装好后用鲁大师跑,开始显卡跑6-7千,估计用的核显。后在显卡驱动面板中设置使用高性能3D后,鲁大师只跑几帧了,显卡总分变1300.
这种情况是不是独显本身坏了。
大神指点下

后经检测:独显不活动时,上图Q23的3  6 脚3.4V稳定,其它脚无电压。下图的PQ28处于关闭状态。
运行鲁大师的3D时,独显激活,下图的PQ28导通,出1.07V电压。上图的Q23的2  5 脚为稳定的3.4V,而1  4  3  6 脚的3.4V电压,都在3.0  3.2  3.4V之间不停跳动。

网友:
独显坏了  换吧

网友:
不装电池就这样,你要把显卡设置里面 最大性能就可以了

网友A:
cmos里面恢复一下 也许被客户关闭了独显

网友B:
应该是独显这边有问题   不能仅此就完全定性 独显坏掉

网友C:
我也遇到一次,客户说玩游戏卡  掉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次,客户说玩游戏卡  掉帧

遇到过几次客户说是玩游戏掉帧  我一台也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几次客户说是玩游戏掉帧  我一台也没搞好

我也没招,我就是处理下散热,重新打驱动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里面恢复一下 也许被客户关闭了独显

BIOS里没有关闭独显一项,恢复出厂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独显这边有问题   不能仅此就完全定性 独显坏掉

已加入了测试数据,麻烦帮分析下。

网友:
鲁大师有时候不准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电路有问题,要不直接用集显吧,i7的应该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独显这边有问题   不能仅此就完全定性 独显坏掉

客户玩游戏的话基本上就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这样的机器搞起来最麻烦了.软件硬件都会导致 难搞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显卡驱动正常打游戏就卡  这种都退给客户了  换显卡风险大  怕到时候又没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   设置方面   做个系统试试  最后在考虑显卡本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