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L Touch 19寸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6-29):
测板上各供电,+5V,3.3V都正常,按键“POWER”的开机信号也送入MCU对应端口,但机器无反应(外接电源电流显示为7mA),测Flash块供电3.3V正常,但通电瞬间,用示波器监测Flash块1,2,3,5,6脚上无初始波形,刷程序无效,怀疑是MCU损坏,因为这个显示器是触摸屏上配套的,一样的驱动板没有的卖,只有硬着头皮修。
该驱动板用的MCU型号为TSUMU58NWHL-LF-1,找了一下料板上有一块TSUMU58EHL-LF-1,不知道好不好用,网上也没有先例,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上机焊好通电,裸板测试,电流倒是上到110mA(未接屏和灯管),按键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亮了,看来MCU确实是坏了,试着按键关机,能关,但是再开,却无论如何也开不起来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通断电源时,在Flash 的相关脚上能看到数据脉冲群波形,因此判定TSUMU58EHL-LF-1不能代换TSUMU58NWHL-LF-1。订了一块新货装上,通电,电流从5mA升到110mA,5秒钟后又回到7mA,接屏显示正常。

附上该机的程序: 19寸触摸屏显示器程序配M190EG02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板子的板号是多少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板子的板号是多少来着

网友B:
个人觉得发芯片,还不如换普通代用板了,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发芯片,还不如换普通代用板了,更快

改屏参,改接口(板上还有触摸屏处理电路供电)反而麻烦,还不如换芯片简单,成本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