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6-29):
碰到映泰H61主板不出CPU供电就头疼,只要查EN有,就没有修好过,今天又碰到映泰H61没CPU供电,发现用的IO是IT8728,查到12V分压检测电阻有问题,换了以后就出了CPU供电

网友:
映泰板是不好修

网友:
12V分压检测不正常,就不出CPU供电

网友:
集显供电芯片坏也会不出CPU供电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了比较好理解!

网友:
映泰还这样设计呀。华硕的都是BIOS报错

网友:
还有PWROK 信号要给桥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只能说做个标记。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这个没有CPU的供电的时候会掉电吗?这里的12V分压检测应该不会造成无CPU的供电,但会造成掉电的

网友:
技嘉这种情况碰到的多,映泰还真没碰到过,这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这种h61不出CPU供电只有8859的那个电阻吧

网友:
H61主板要桥收到io发的pwrok才能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量版上电压,看个个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