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C46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6-29):
    求联想 C46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版号为6050A262301    电流跑1.02 到0.9 不动  。不显示 ?有哪位大侠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是INTEL  的CPU   ,吹过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记不清是不是这台机型,好像有一款机器灯管打火,也会造成主板不亮。

网友:
内存和显卡过不去,看下供电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拆内存看电流,量供电,测内存复位和SPD,多少都会有点效果。

网友:
供电都正常,就是不显示。谢谢各位的友情提醒  。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刷程序解决了,我把程序上传上来了,各位碰到可以照着修

网友:
查供电时钟和复位,还有其他应有的条件。。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BIOS问提也会的。。。。。。。。。。。。。。。

网友:
弄个显卡试试啊  这机器 显卡 北桥坏的多。线刷BIOS

网友:
SHUAGE SHUAshua刷个os 修好了吗还要多看看

网友:
主板上各个电压和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
这机器我之前不亮机   加焊显卡解决了   bios问题到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