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v3.0求助

楼主(2017-06-29):
上电3,4秒掉电,再自己上电,再掉,反复如此?
供电正常,cpu 1.2v左右。查到如图这里,dq17拿掉的话dq17的2脚是3点几伏,装上的话2脚马上变0.61伏,换了几个了。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DQ17没问题,拆掉DQ17或者换掉DQ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17没问题,拆掉DQ17或者换掉DQ16

dq16有换过了

网友:
往前查VR_RDY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H61的板子缺供电都会一直重启,查供电

网友:
这是三极管的特性,查后级电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DQ17   NPN 三极管 装上去 B级 0.7V   是正常的,  不要在这里纠结了。

网友B:
PCH_VRMPWRGD信号没出来,往前查VR_RDY。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VRMPWRGD信号没出来,往前查VR_RDY。

谢谢,我再往前查查vr-rdy

网友:
h61 好多bios问题把

网友:
PCH_VRMPG必须是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0.61V二极管的钳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