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40,底层颜色写错了

楼主(2017-06-29):
今天开业的手机店,6代开机定70MA,刷机报错40,没有编程器,拿了很远去写了一个16G的硬盘回去,它他银色写成了金色,有没有关系,以前一直没用过写错颜色的硬盘来装。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颜色写错不会报40的,先用万用表测下主板上硬盘焊点阻值

网友:
只要序列号和底层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A:
40就是认不了硬盘!银色和金色一样都用白色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就是认不了硬盘!银色和金色一样都用白色代替!

拿出写了底层回来,他的编程器接触不好,不知道有没有写进去,拿回来装上去后又报4014,有时候又是9,开机还是定70MA,还是硬盘的问题吧,硬盘的阻植全打了一遍,都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你这个是CPU问题吧,所以才会这么多错误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了,UMT的板子扩容报错40,CPU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