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7-06-29):
客户拿过这个机器说四级以前经验apl5930 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了后来换了也不行。后来刷bios 换内存都不行 最后换了下显卡也不行求大神。。。。。。。。。。。

网友:
死机故障首先得排除 系统 硬盘 内存 散热 然后才从主板下手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 好像是北桥有问题 换个 好了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量下主板上各路供电或者信号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确实不错太好了,值得拥有,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
硬盘换过吗

网友:
硬盘什么的要先测试吧。。。。。。。。。。。。。。。。。。。。。。。。。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多,方向还是在电压那方面找

网友:
上厕所我屌都不扶            就服楼主......................................

网友(2017-08-03):
摸下哪里有没有发热

网友:
外设先换掉试一下

网友(2017-11-19):
现在机器故障都比较怪,,,,,,

网友:
看看主板电池有电吗?建议一下多条路

网友:
死机这种问题不好修哟。南桥也会引起。

网友:
外设全部换掉看下

网友:
修到最后说不定不是主板的问题,你总得确定是主板造成的死机才能修主板吧,不然这样下去必定造成报废主板

网友:
死机不好搞哦

网友:
看温度正常吗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