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S70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6-29):
                    求助  联想 S70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有嘀的一声。屏不显示

网友:
INTEL  集显的主板  。开机有声音。无显示

网友:
系统是否运行?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你说的信息太少了   有无进系统的声音,这很关键

网友:
检查屏 背光;主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吗

网友:
如果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就是显示系统的问题 也就是 屏 和屏幕背光 如果没有进系统声音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你先判断下

网友:
只能听到嘀的一声。像正常显示了的声音。就是不显示,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无显示一般就是液晶屏连线的问题,细心排查就好

网友:
刷BIOS试过没,不行BGA下显卡试试

网友:
屏幕不用想了  主板 应该自检过了  看看显卡 有个管子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