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人维修三星270E5j一例

楼主(2017-06-29):
今天接一台三星270E5j一台。到手的时候是不过保护隔离。保护隔离搞好后开机点亮。不过在显示LOGO后会花屏,偶尔能进到系统也是一下子死机。这机子没图纸还不好查。一顿乱戳之后发现花屏的时候1.5V电压也会跟着消失。接下来就是换芯片,MOS管,滤波电容什么的都不管用。最后直接从1.8V哪里接条线过来1.5V。开机进系统放一边测机两小时没出现问题。当然这里不提昌大家这么搞,可以的话最好还是能查到原故障修 复。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稳定吗  芯片不会发烫吗

网友:
不会吧这样行吗  好像不稳定吧

网友:
你还不如详细说明隔离保护是哪个元件坏了,怎么弄好的。

网友:
应该把线割断 然后飞线

网友:
隔离怎么过的也不说下!!就这样啊?

网友:
这样也行吗?电压高内存和CPU不会坏吗?

网友:
没图纸就是啬手,1.5V电压作用都弄不清。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请问隔离怎么过的,我这边也有一台

网友:
这样增大了1.8伏这一路的功耗,1.8伏估计会容易坏

网友:
1.8 拉过来 告给 1.5 火力够猛的哦。。。。。

网友:
感觉  很冒险    不稳定   客户 回头 会找你的

网友:
我有时候没修好也是靠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