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6-29):
技嘉78LMT-S2有复位不跑码,内存,桥,CPU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换了论坛上说的Q309,连边上两个G28我都换了,还是不行(以前我有修过测量电压出来了不跑码换了这三个管就好了),这次这片不行,北桥也卡过了。请各位支下招,谢谢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Q309在哪里呢?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CPU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CPU到北桥的HT总线是否正常,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另外时钟芯片考虑换下,技嘉板子时钟芯片也比较爱坏。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按开关复位不跑,再按重启 却能跑到亮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板q309不跑吗,无复位,时钟芯片和开关针出的三极管坏,要不就是供电不正常和北桥死了和断线

网友:
查sb-pwrok看是否正常。。。。。。。。。。。。。。。。。。。。。

网友(2017-07-29):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昨晚还好好的,特意洗干净包起来了,今天拿出来卖竟然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