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6-29):
   接到一张技嘉GA-H81M-DS2故障是不上电。
   插上电源,测各大待机电压正常,但O_-RSMRST0V,马上查电路
3VDUAL正常
NQ193脚为0VN_-DEPSLP1.2VNQ183脚为0V
既然NQ18已经能正常拉低NQ192脚,NQ193脚还是低电平,那有两个可能:1,是R326开路;2,是NQ19不良拉低3脚电压。由于没有元件位置图,R326没找到,于是先更换NQ19,O_-RSMRST恢复3.3V
再点开机针,主板正常上,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厉害,最不喜欢就是找元器件,尤其是没标号的板子。

网友:
NQ19不良,导致RSMRST为0V,更换上电

网友:
现在的台式主板也越来越难修啊,生意真是不好做啊!

网友:
学习了 技嘉的板子坏的相对还是少的

网友:
现在技嘉主板H61 H81问题很多有的修了

网友:
小芝麻MOS击穿了。

网友:
不错 但是这种新主板一般没有位置号 不好办

网友:
需要不停的跑线。。谢谢分享。。N7002坏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比较难修了,待机电路。。。。。。。。。。。。。。。。。。。

网友:
现在的主板没有元器件没有标号,需要不停的跑线,也是麻烦

网友:
小三极管现在坏的越来越多的了,一般大芯片坏的都少了

网友:
小芝麻管击穿拉低RSMRST电压,技嘉板很多都是这种小芝麻管坏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基础也很好了 看完了回复的 也 表示一下敬意  呵呵

网友:
高手啊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了  主板太便宜直接换

网友:
技嘉现在芝麻管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最喜欢这种修得快又稳定的主板了

网友:
1,是R326开路;2,是NQ19不良拉低3脚电压。由于没有元件位置图,R326没找到,于是先更换NQ19,O_-RSMRST恢复3.3V    分析很准确。高手。

网友:
学习了 一直不会修台式的

网友:
找一块大板坏的,自己修好了自个用,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增长知识

网友:
厉害哦。。。不错不错。。。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肯定是老手了,我手里也有块这样的主板,参考楼主的思路死马当活马医?故障也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厉害楼主很用心啊    经验很厉害

网友(2017-07-29):
这个东西这么多做上面。还这么容易坏。。。

网友:
没图纸的跑线路很麻烦了!!楼主精力很好

网友:
这种小的管子,还真不好查,有电路图就是方便啊

网友:
是NQ19开路正常应该为3.3V,RSMRST#这个信号开机一般为高电平的!

网友:
这板子能找到问题所在换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种问题修到过一次,是ga-h61,,,不错收下了。。。

网友:
之前修过好多H61     H81修的不是很多          下次同样的问题 遇到注意下

网友:
还没修到过H81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触发好的板都是差这个信号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分享下线路图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理论也好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就是这点不好,品牌的板子图纸好找,二线三线的板子图纸很少找得到,就是有图纸,元器件也没有什么标示。

网友:
技嘉主板 有点困难 都修死几块主板  慢慢就会啦

网友:
楼主, 假负载哪里买到,想给你加分, 没权限

网友:
楼主厉害,最不喜欢就是找元器件

网友:
跑电路太费时间。又没有图纸 。台式机主板又收不了多少银子,难呀!

网友:
不错的技术,下次修到注意了,,

网友:
能找出来不容易啊!对电路好了解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感谢分享,在此学习了.学习了感谢分享,在此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7-09-18):
新手,也有一块H81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利害学习了,可以在实物图圈出坏那个这三极管的位置

网友:
算得上是秒杀,不错,思路清晰 rsmrst引起的不触发 ,直接更换q119 不错

网友:
没积分了,顶个帖赚点积分...............................

网友:
技嘉主板和华硕部分主板一样设计成双BIOSS就是防止断电BIOS丢失数据

网友:
楼主厉害,最不喜欢就是找元器件,尤其是没标号的板子

网友:
零件没标号增加了维修难度,赞你一个!

网友:
各位大师这是我的理解,请指正,谢谢

网友:
万用表足以说明 此货已帮楼主转了不少钱 学习中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没有位置号的主板了

网友(2017-10-18):
现在都不敢买技嘉了 华硕把哈哈哈

网友:
楼主好厉害,看完这贴子,学到了好多知识,楼主的判断真是准确

网友:
技嘉现在在板真的很差.....................

网友:
没有RSMRST电压,小三极管坏了,现在板子功耗越来越低,主控制芯片坏的少了,小三极管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RSMRST#异常导致不触发。。。。。。。。。。。

网友:
技嘉这个信号的我一般直接把NQ19直接拆了   很少补回去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楚的,直接就找这个三级管

网友:
学习了,芝麻官确实容易坏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这个NR202也有可能坏偶,技嘉的板子不但管子容易坏,电阻坏的几率也挺大的!

网友:
主板不好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