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片MS-M3A78DL同一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30):
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测量内存、CPU、VDD、总线等电压一切正常。不能使用的时候各部位电压也正常,但PCI时钟为3.3V,正常应该是1.6V左右,时钟芯片是RTM880N-790,开启脚3.3V正常。请大家给个思路检修

网友:
amd的比较难修。。。

网友A:
PCI槽时钟为3.3V高电平信号的时候,复位,时钟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槽时钟为3.3V高电平信号的时候,复位,时钟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PCI 3.3V的 时候诊断卡复位灯常亮PCI-E时钟信号电平正常得0.4V,应该时钟芯片已经正常工作,就是南桥发送的PCI信号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I 3.3V的 时候诊断卡复位灯常亮PCI-E时钟信号电平正常得0.4V,应该时钟芯片已经正常工作,就是南桥 ...

PCI槽的时钟信号是南桥发出的,重点围绕南桥的工作条件来检测,当然时钟信号有问题,导致发给南桥的时钟不正常,那么南桥也不能正常工作,自然南桥发出的PCI时钟肯定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C:
PCI-E  时钟正常后 桥要收到PG  才会发出PCI 时钟

网友:
这板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故障点,不排除桥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先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吧,考虑到你这块主板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用不了,很有可能是,桥虚汗引起的建议你先加焊一下桥试一试,或者用风枪先吹一下桥看一下电压有没有反应

网友:
CPU下面是不是有4个小管子那个机种,如有换了可能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I-E  时钟正常后 桥要收到PG  才会发出PCI 时钟

  确实是PG信号作怪,一直被这个绕晕了,以为有了桥供电南桥就会发出时钟信号。现在才知道必须要供电、时钟、PG三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槽的时钟信号是南桥发出的,重点围绕南桥的工作条件来检测,当然时钟信号有问题,导致发给南桥的时钟 ...

   已经修好3片了,其中两片是这里的PG信号不正常,一片0.6V一片1.7V。正常是经过分压电阻出来后为3.3V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先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吧,考虑到你这块主板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用不了,很有可能是,桥虚汗引起的建 ...

桥没有虚焊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PG信号作怪,一直被这个绕晕了,以为有了桥供电南桥就会发出时钟信号。现在才知道必须要供电、时 ...

啥书,给个名字? 迅维出的吗?传说中的老徐出的书吗?

网友:
AMD,,北桥CPU爱坏吧,只能加焊试试

网友:
不好修的是,不稳 定的情况,,,,台式主板,没图纸没点位,找个信号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书,给个名字? 迅维出的吗?传说中的老徐出的书吗?

迅维出版的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版主,为什么我 想认证认不了,提示要10个主题帖子才可以,要发帖又权限不够。服了

网友:
能修好 发出来也是经验 供我们学校一下..

网友(2017-09-12):
草啊,见过牛逼的,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确实是这个电阻分压坏了,我用822和472分压之后一路跑吗亮机了!关键是这些板子从来没见过图纸,你怎么知道这个是pg啊说实话,以前见到这个类型的板子没时钟信号,就是换下芯片,
真正的膜拜啊!

网友F:
不要怪我灌水,我还要表达一下对楼主的敬佩,看了下书就搞定了这个板子,迅维的书真牛逼,我自己也买了2本还在慢慢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怪我灌水,我还要表达一下对楼主的敬佩,看了下书就搞定了这个板子,迅维的书真牛逼,我自己也买了2本 ...

   自己跑的电路,不过我修板子的时间也不短了,06年开始的,修修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