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热法判断电脑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7-06-30):
一台型号VX2240X优派22吋显示器,出现显示故障。
故障现象:打开电脑运行,屏显正常,但使用到30分钟左右显示屏底部有一道10cm左右的白条,且白条内文字及显示内容都被白条遮挡看不清楚(见下图),造成显示器无法使用。碰到这个故障,一般人认为是排线或显示屏压线故障点的多,如何判断故障点,令人头疼。
维修思路:从现象来看,原来开机正常,说明显示器在刚开始开机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处在工作预热状态是好的,那么在半小时后出现故障,一定是某些元件,在元件发热情况下,出现接触不良,所以人为制造预热状态的情况,让故障提前发生,由此判断故障点。那么如何检查呢?
维修检查:首先,对显示器进行分解,见图,对排线和显示器各个部件进行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插上各排线,试机,在显示器各部件裸露的情况下,借用一下我的神器,是什么呢?就是日常使用的电吹风了,让他发挥作用,先对显示器排线进行吹扫加热,再对显示屏压排进行加热,都没与发现故障。这就让人纳闷了?故障点到底在哪儿呢?维修陷入僵局,苦思冥想,突然想起一点,据了解,此电脑在此维修3年前维修过一次,那次是因为夫妻打架显示屏碰撞造成的不显示(黑屏)。由此可想,把故障点扩大范围,对屏体整个进行检查,还是使用加热法,对显示屏进行扫描式加热,当加热到左下角一段时候,白条突然出现,反复这个检查部位,确定是在左下角10厘米屏体的故障,将屏体检查的部位做个记号贴上标签,将屏体拆解开,反过来用放大镜检查,发现屏体边缘5mmX100mm有破碎痕迹,里面有不少屏线断裂,坏了,是不是屏要报废了,既然冷屏状态屏显正常,会不会?死马当活马医吧...
处理过程:对玻璃显示器边缘进行处理,用601树脂A和B胶混合调匀,对破碎的屏幕边缘进行加固处理,固化后,试机,正常了,试机4小时也不出现白条,再使用3天也不出现故障了,大功告成,交货。

网友:
这也行,没漏液晶吗?

网友:
能用的久?表示怀疑啊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还是要换的。

网友:
厉害!这样还真没有遇到过 基本都是屏破

网友:
这招真牛啊,我真还没想到过怎么修的。下次碰到这个一定要试试看!

网友:
这格办法真是神了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玻璃破裂了还能修好是捡到钱拉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啊 奇葩

网友:
真是神了  还有这操作

网友:
还能这样搞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行,我都放弃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案例,做我们维修这行就是要像您这样不断去分享这些好点子

网友:
这个我估计管不久吧

网友:
确实不错太好了,值得拥有,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
这另类的方法。。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