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扩容升级64g全部过程,老手勿喷,第一次拍视频

楼主(2017-06-30):
iphone升级64g高清视频,前面省去刷机过程,第一拍的视频,大家耐心看下

网友:
那天早上,自己让店里的徒弟录制的哟

网友:
确实不错  很好用

网友A:
兄弟干硬盘 个人建议风枪还是从远离CPU那端开始加热 而且最好是斜着吹 温度可以稍微高点快速翘下  要不然爆U了就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干硬盘 个人建议风枪还是从远离CPU那端开始加热 而且最好是斜着吹 温度可以稍微高点快速翘下  要不然爆 ...

这样子扩了几百台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风枪,温度风速是多少?

网友:
我个人用的是快克850A+,温度350,风速2档即可,30秒左右拆下,目前还没有挂U的情况

网友:
硬盘扩容很快,楼主很熟练,干了不少扩容啊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看起来很好用,看你2下就把硬盘系列号读出来写入了。

网友(2018-10-13):
目前来说6代还没挂过U,就是拆硬盘的时候容易掉电容,别的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少扩哦 ,后期返修比较大。特别是淘宝买的垃圾硬盘入坑自己料板拆一边硬盘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老哥分享,此时正是需要此视频的时候。

网友:
非常不错 一步一步做起值得鼓励 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