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0g 进不了系统 提示没系统

楼主(2017-06-30):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在bios里有发现硬盘就是不引导。换过硬盘。u盘可以引导 写过bios。

网友:
重新建MBR 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做uefi系统。但在bios里有老的引导方式

网友:
模式没改好吧

网友:
BIOS及接口看一看

网友:
把硬盘 重新格式化,重新分区。在安装原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