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器 TL886CS 问题 编程校验后报错

楼主(2017-06-30):
我这个编程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刷BIOS第一次合适的 完成编程  如果在取下来从新刷的时候  同一个BIOS 同一个芯片  刷完以后就报错 完成编程那块就编程 错误002 什么的 一排数字   各位又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A:
能正常刷进去就不用管他,把编程后检验  那个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
换根USB线,换个USB接口,酒精清洗下各接口

网友:
这什么情况   内容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  认证  有账号了还非得要认证...

网友:
我碰到过,基本上是此芯片不良,换个BIOS芯片

网友:
你编程器有复位开关吗,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刷进去就不用管他,把编程后检验  那个勾去掉就行了

对,把编程后校验勾去掉

网友:
换根USB线看一看吧

网友B:
编程器你升级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你升级了没有?

升级了的  6,50 的版本  还有更高的版本吗

网友:
这编程器可以,一直在升级。前两天也遇到了,8M BIOS芯片烧短路,买了个新的,刷完检验到最后一步就报错,刷了两个不同BIOS还是一样,刷其它就可以,估计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取消编程后效验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验一下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我用希尔特的有时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的  6,50 的版本  还有更高的版本吗

6.6
             我的是................

网友:
大多数估计是接口座子的问题,有时间你换个座子看下

网友:
866编程8兆的芯片特别是25Q64基本都会校验错误,我的也是,我最后买了个便宜的USB的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芯片,USB线,和电脑都换下,看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