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楼主(2017-06-30):
联想Y400版号NM-A141 独显的,经常触发掉电,电流0.4 连续重启不亮,断电之后在开机有什么可以开,求助?

网友:
示波器查哪里没出电压或PG,万用表是不好查的(除非切断PG或宕机信号,阻止掉电,再用万能表测死鱼)

网友:
期待 楼主有下文 解决分享哦

网友:
先软后硬 刷过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及CPU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