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

楼主(2017-06-30):
接到客户一个B460说不开机,一测不触发,一想来送钱了,报了100来块就开始修,拆开一看开关线断了,接上好使,通知来取。开始没半个月又回来了,客户说又那样了,心想不可能又断了吧,二话不说拆开检查发现不是开关线的事,放了个电立马好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给他在刷了遍bios,放在店里测了3天没事后就给客户了,悲催的是1个月后又回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救助这种不会真的要换南桥才会好吧???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通病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兄弟 这价格报的也太低了吧才100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有遇到过的

网友:
b460有通病 可以往上面靠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价格报的也太低了吧才100

当时报了150和他说如果不换什么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通病哪里的问题

通病就是bios,陆续给他刷了两次

网友C:
一般散客都是报180左右的吧,这个机子虽说夜不知多少钱了,估计通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散客都是报180左右的吧,这个机子虽说夜不知多少钱了,估计通病吧

现在最主要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客户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主要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客户要钱。。。

这个我觉得难度不大,关键一点看客户好不好说,如果太刁蛮的那种,除非你有足够的把握不会再出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叫他给点劳务费

网友:
100块钱,,,,拆几回了哦。。有点勉强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他的南桥上面进水了,掉件了。。。。。

网友:
B460 不触发ECBIOS问题!还有就是那个电阻也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100是同行价,,,,普通散客这个价,不搞,太低了,

网友:
重点在 100块   兄弟真心好少啊

网友:
100是同行价,普通散客这个价,不搞,太低了 快没饭吃了

网友:
根据时序查查问题吧,修机器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