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3

楼主(2017-06-30):
客户说是不开机拆开一看里面掉的有小铁片,这样的情况遇到两台了,来高清无码

网友:
管理员,为什么发了两个帖子,卡住了我刷新了一下,就成了两个,可以把这个删掉

网友:
这玩意好多,我的都把它取下来了

网友:
对 这种的情况遇到不少了  好几款这种

网友:
捡到钱了,你太幸运了,天天这么幸运就好了

网友:
这个铁的玩意好像就dell的机器上特别多 不管新旧机器都有着毛贴片 一般机器修好 我都直接把这铁片拆了

网友:
楼主好运!我碰到的是把主板短路,网卡烧了